WINCC问题

楼主(2014-06-05):
就是我们拷贝的那些做好的Wincc项目,比如在激活运行时,屏幕太大或太小,应该调整哪呀?请大师赐教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拷贝的那些做好的Wincc项目,比如在激活运行时,屏幕太大或太小,应该调整哪呀?请大师赐教哦

屏幕大小取决于PC的屏幕分辨率与画面的分辨率是否匹配,你可以修改PC的屏幕分辨率或者更改画面的分辨率。

网友B:
这个是个麻烦活,最好找到相适应的监视器才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每次都调,麻烦呀,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每次都调,麻烦呀,亲?
确实麻烦,要不就是做个窗口和现有监视器一个分辨率的,然后拷贝那些窗口,留个大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