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当前有一个非常紧急的工程,是一条自动生产线,小弟用组态王做的PC管理,现在客户要求在下料处打印产品条码和上料时间,,也就是每下一个产品自动打印一个标签纸,用于贴在产品上面,客户还要求如果打印机缺纸的话要挂起打印任务,等有纸了再自动打印,目前手上有Bartender软件,小弟没做过这样的案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实现,心里着急!!急求各路大侠们指点迷津!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个,如果有大神知道的话指点下,我邮箱gaominghua0@163.com 哪怕给个思路和方向都好,不甚感激!!

网友A:
呵呵,没做过相关的案列,不过倒是使用过相关的打印机。
条形码打印机遇到缺纸以后会闪一个灯,当对准位置更换上相关的热敏纸之后,会自动继续打印。
但是有一种情况,如果打印机遇到拉不动纸的情况,会全闪灯,换纸之后,仍然不会自动打印,必须按打印机的复位键才能继续打印。
不懂组态王是否有生成条形码的控件,还得进行打印规格设置,也就是在组态王上进行二次开发,楼主联系官方获得支持吧,呵呵。

网友B:
西铁城是做手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组态王没有条码生成控件可以调用。但组态王可以调用第三方软件的运行,能否冲着方面想办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最直接用串口发送打印命令给打印机,驱动也不装,我试过直接用串口连接打印机然后用串口发送打印命令字符串打印机是可以打印的,只是如果缺纸的情况下不知道会不会挂起打印任务

网友C:
楼主发个悬赏贴,估计就有很多专业大神来帮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