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背景:
       模拟量电压输入类型有±10V,1~5V,±100mV,输入通道类型为通道间绝缘和通道间非绝缘两种。

问题:
        1.通道间绝缘是什么意思?
        2.通道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类型?
        3.那在使用的时候,对于两种通道,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所谓通道间绝缘,是不是就是信号的空间隔离,非绝缘就是不隔离。隔离的信号通道要求有双电源供电,麻烦,非隔离的电源就一个,线路简练。

模拟通道的信号传输,技术太落后了。过去是没办法,现在有了通讯技术,一切都是非常的简单和容易了。

网友B:
应该是隔离和非隔离的。非隔离的一般两个或多个信号共地(共参考点),而隔离的,信号之间没有电气联系。非隔离的信号容易有串扰,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受干扰的话,其它所有信号都受影响;隔离的信号之间互不干扰,哪怕一个信号完全受破坏,另一个信号仍然照常无误。个人认为,非隔离的相对成本低,适用于信号要求都不太高的场合;隔离的成本相对高,适用于对各个信号要求更严格的场合。

网友C:
     解释得到位,综合起来看完美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