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问提

楼主(2014-06-06):
我电脑重装系统,不的不重装gx8.86的软件结果出显创建工程不能,也就是不能使用,望知情者言明。

网友A:
又把监控选项打勾了。

网友B:
重新下载一个GX8.86的软件,我以前也遇到过,是软件坏了。

网友C:
是不是把监控选项打勾了!!!!

网友D:
监控选项没打钩有时候好像也不行哦

网友E:
从新下载一个看看

楼主:
多谢了几位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