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这个变频器,厂家也忘了什么毛病。现在接了0.8千瓦电机一个,修改电机电压电机频率380,50,运行频率50,运转平稳,三项电压平衡。按面板显示运行电流,不稳定,不断,在 0.9 2.3 3.9变动,用电流表测电机电流在2.9a稳定,查看历史故障记录,有过流,接地。现在请问这个电流显示变动正常的么? 该电流传感器,接在直流目线上。型号csnp661,查到,该传感器,50a输出电流变化50ma。请问现在的面板显示电流变动正常么?还是负载太清或电流检测问题??

网友A:
该电流传感器,接在直流目线上。  我还真没有见过啊

楼主:
下午打电话问了厂家,说工作在低频的的状态,是有可能显示不太稳定,说直接上磨头。明天去试试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