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概述:接地线由绝缘操作杆、导线夹组成,导线夹采用优质铝合金压铸,强度高,再经表面处理使线夹表面不宜氧气。操作棒用进口环氧树脂精制成彩色管,绝缘性能好,强度高、重量轻、色彩鲜明、外表光滑
分类:平口螺旋接地棒;圆口螺旋接地棒;双簧压紧式接地棒;手握式接地棒
作用:当对高压设备进行停电检修或进行其他工作时,接地线可防止设备突然来电,防止邻近高压带电设备产生感应电压对人体的危害,还可用以放尽断电设备的剩余电荷。
组成:携带型接地线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专用夹头(线夹)。有连接接地线到接地装置的专用夹头、连接短路线到接地线部分的专用夹头和短路线连接到母线的专用夹头组成。
(2)多股软铜线。其中相同的三根短的软铜线是接向三根相线用的,它们的另一端短接在一起;一根长的软铜线是接向接地装置端的。多股软铜线的截面应符合短路电流的要求,即在短路电流通过时,铜线不会因产生高热而熔断,且应保持足够的机械强度,故该铜线截面不得小于25m㎡。铜线截面的选择应视该接地线所处的电力系统而定。电力系统比较大的,短路容量也大,这时应选择较大截面的短路铜线。
装拆顺序:
接地线装拆顺序的正确与否是很重要的。装设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且必须接触良好;拆接地线的顺序与此相反。
使用和保管注意事项:
(1)使用时,接地线的连接器(线卡或线夹)装上后接触应良好,并有足够的夹持力,以防短路电流幅值较大时,由于接触不良而熔断或因电动力的作用而脱落。
(2)应检查接地铜线和三根短接铜线的连接是否牢固,一般应由螺丝拴紧后,再加焊锡焊牢,以防因接触不良而熔断。
(3)装设接地线必须由两人进行,装、拆接地线均应使用绝缘棒和戴绝缘手套。
(4)接地线在每次装设以前应经过详细检查,损坏的接地线应及时修理或更换,禁止使用不符合规定的导线作接地线或短路线之用。
(5)接地线必须使用专用线夹同定在导线上严禁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或短路。
(6)每组接地线均应编号,并存放在固定的地点,存放位置亦应编号。接地线号码与存放位置号码必须一致,以免在较复杂的系统中进行部分停电检修时,发生误拆或忘拆接地线而造成事故。
(7)接地线和工作设备之间不允许连接刀闸或熔断器,以防它们断开时,设备失去接地,使检修人员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A:
学习了,工作中经常用到啊。

网友B:
这属于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