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看一介绍用PROC_C模拟块仿真PID控制的程序,感觉很好用,可是咋找不到PROC_C这个块呢

网友A:
要看这个块的具体编号,例如:FB41,如果软件没有自带的话,可以找其他程序拷贝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那个PROC_C块好像是个库指令吧,具体我也不清楚,就看有个课件上说的可以用来做PID模拟的,模拟现场的模拟量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跟我动手学S7-300/400PLC》这本书里有PID模拟程序的源程序,记得当时我练习时将书上的程序敲入软件,调试修改了多次后成功了,你可以试一下,如果能找到这本书光盘所带的附件程序,应该可以直接应用,还用Step7自带PID调试软件,可以试一下,应该比较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