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最近有个项目,动作很简单。就是控制一个单轴机械手臂前后移动就好了。

不想使用脉冲所以选择走协议,从此走上邪路。

硬件组态:西门子1200系列的485模块+IAI的机械手。

一番折腾后硬件连接完毕。

软件组态的时候发现一个重大问题,虽然西门子和IAI这两个二货都说自己支持MODBUS协议。

但是事实不是想象的那样。虽然双方都支持MODBUS协议,但是他们是不能通讯的。

因为:西门子不支持 函数码=10.

而IAI必须使用 函数码(10)写入位置。

所以悲哀了。

其实 我感觉MODBUS是一个会话层的协议,物理层使用还是485协议。

有使用后MODBUS协议的人 可以补充一下。

对未使用过MODBUS协议的人,我想说 在使用在使用之前一定确认清楚,有些供应商他们也对MODBUS不清楚。

不要以为他们说可以了 ,就以为真的可以。最后先测试一下。

另以下猜想,请坛内各位大神确认一下。我感觉西门子的DP 三菱 CC-LINk 以及其他一些两线并且需要终端电阻的协议,在物理层都是485协议。只不过在会话层使用他们自己的协议,不过西门子的DP协议确实不错 很稳定。

网友A:
通讯不是简单几句话就可以的。
真正做起来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是200的话,完全可以用自由口通讯自己编写通讯程序,1200的不是很理解,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00的话,完全可以用自由口通讯自己编写通讯程序,1200的不是很理解,没有用过!
其实只要发送 一串字符就可以了。
但是西门子的1200的485模块,发送方式是指定的 。不是支持所有的函数代码

10号函数就不支持。

网友C:
我只用03,06和17,其他不用。

网友C:
西门子1200那个用16号试试可以么。可以用RTU么,我觉得ASCII好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1200那个用16号试试可以么。可以用RTU么,我觉得ASCII好烦啊!
西门子1200 有个485模块,可以支持MODUBUS RTU 和ASCII码。
不过只是部分支持。

你以前有过MODBUS? 感觉咋样  是否稳定  是否可以连接32站。。

网友D:
别急,慢慢来

网友E:
没用过S1200,不能确定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如果产品介绍他支持modbus协议,哪肯定是有这个功能的,是你自己没把通讯理解透,但最起码是可以使用自由口通讯,实现通讯控制的。说实话我也没理解你说的10号函数是什么意思。最后说下RS485不是协议,是接口表标准,他规定通讯物理接口的电气特性。这块你可能要好好查下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动作很简单。就是控制一个单轴机械手臂前后移动就好了。

不想使用脉冲所以选择走协议,从此走上邪路。

硬件组态:西门子1200系列的485模块+IAI的机械手。

一番折腾后硬件连接完毕。

软件组态的时候发现一个重大问题,虽然西门子和IAI这两个二货都说自己支持MODBUS协议。

但是事实不是想象的那样。虽然双方都支持MODBUS协议,但是他们是不能通讯的。

因为:西门子不支持 函数码=10.

而IAI必须使用 函数码(10)写入位置。

所以悲哀了。

其实 我感觉MODBUS是一个会话层的协议,物理层使用还是485协议。

有使用后MODBUS协议的人 可以补充一下。

对未使用过MODBUS协议的人,我想说 在使用在使用之前一定确认清楚,有些供应商他们也对MODBUS不清楚。

不要以为他们说可以了 ,就以为真的可以。最后先测试一下。

另以下猜想,请坛内各位大神确认一下。我感觉西门子的DP 三菱 CC-LINk 以及其他一些两线并且需要终端电阻的协议,在物理层都是485协议。只不过在会话层使用他们自己的协议,不过西门子的DP协议确实不错 很稳定。

楼主说的西门子PLC是200系列还是1200系列?

网友F:
16进制之06功能码是写单个寄存器的;16进制之10功能码是写多个寄存器的,一个成熟的PLC既然支持MODBUS协议,那么怎么可能不支持10功能码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16进制之06功能码是写单个寄存器的;16进制之10功能码是写多个寄存器的,一个成熟的PLC既然支持MODBUS协议,那么怎么可能不支持10功能码呢?
05和0F这两个功能码是配对的;
06和10这两个功能码是配对的;
严格意义上的写单个离散输出要用05功能码,写多个离散输出要用0F功能码;
写单个保持寄存器要用06功能码,写多个保持寄存器要用10功能码;
但是有些设备,为了减少底层代码的长度,比如写单个保持寄存器和写多个保持寄存器都是用10的,这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S1200,不能确定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如果产品介绍他支持modbus协议,哪肯定是有这个功能的,是你自己没把通讯理解透,但最起码是可以使用自由口通讯,实现通讯控制的。说实话我也没理解你说的10号函数是什么意思。最后说下RS485不是协议,是接口表标准,他规定通讯物理接口的电气特性。这块你可能要好好查下资料
打过电话了 确认是支持的。  并且西门子的人明确表示不支持10号指令。我问过了10号指令是多位写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1200 ,主贴中写了这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你的提醒。 马上又要用三菱
PLC-串口三菱:QJ71MB11 1 PCS 用于和IAI走MODBSU协议  RMB2686  10天

模块和IAI机械手走485通讯。

据IAI人说明, 走基于485的MODBUS协议,不可以超过3个站 不然延时很厉害。

网友C:
我用的三菱FX3U连三菱F740,用的03和06功能码,100ms通讯效果很好。硬接线全省了。

网友G:
用1200,有PN口作为标配,所以,装置与1200通讯采用PN,很时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三菱FX3U连三菱F740,用的03和06功能码,100ms通讯效果很好。硬接线全省了。
100mS ?那是很快了。

我最近有个项目,仪表是波司特的仪表,打算走基于485的MODBUS协议。还担心采样速度不过快。

如果是100mS那就好了   一秒10个数据绘出的曲线应该是比较平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1200,有PN口作为标配,所以,装置与1200通讯采用PN,很时兴。
PN口的确很好地  方便而且稳定。。。

感觉西门子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其他品牌还在推USB口 人家一步到位上以太网口。

厉害。。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在西门子的论坛里,一提到PN通讯,就不知道什么叫干扰了,而且速度超快,100M,稳定而且好玩,WIFI通讯特别的爽。让人都羡慕嫉妒恨死...

网友H:
一般485的MODBUS当然会有时延,不过如果你的波特率能上1M,那也很快;不过有谁在MODBUS上试过115200以上的波特率?可以说说经验

网友I(2019-11-17):
有这么高档的硬件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三菱FX3U连三菱F740,用的03和06功能码,100ms通讯效果很好。硬接线全省了。
启动停止也用通讯啊,不怕运行的时候通讯问题无法停止啊

网友K:
????
我怎么记得1200可以用自由口通讯……
发送的数据帧用DB块保存,里面填什么数据都可以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三菱FX3U连三菱F740,用的03和06功能码,100ms通讯效果很好。硬接线全省了。
启动停止也用通讯啊,不怕运行的时候通讯问题无法停止啊

会有这种问题,不过这个设备简单,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