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修过很多2844系列开关电源一般都很容易解决,今天遇到个怪事,2844 7脚只有4.5V,检查启动电阻600K正常,换掉开关管,拆掉2844 拆掉2844电容和供电稳压二极管以及辅助供电整流二极管,还是只有4.5V。测量2844焊盘7脚与5脚电阻值为无穷大,也就是不存在短路现象。脱开电源通入一个外接18V电源,电流是0.005A应该不能算短路。那说明故障在前级,逐一减小启动电阻,电压值会慢慢上升,当启动电阻减小到100K的时候,7脚电压为19V,随便把外围元件几乎拆光了都是这种现象,不知只要100K安全不?还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以前600K是能用的,况且2台都是,有点像雷击故障。

网友A:
电路设计的问题,时间长了,老化了

网友B:
启动电阻缩到100K,假如能工作。必定捱不了几天就会坏,原值的1/6了你想想,一定有故障没排除

网友C:
楼主应该换个开关电源变压器试试,尽管原厂变压器不好找

网友D:
把100K的功率换大的会不会好用点

网友A:
楼主把机器型号写出来,以方便分析

网友E:
我看还是7脚电容有问题  或者是虚焊了

网友F:
6楼说有有道理,重点排查自供绕组整流和滤波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奇怪的是装上2844电压反而对了,还是还原600K电阻一切正常,宁外有个板开关电源16V现在是9V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G:
用示波器看波形。万用表量的只是平均值。你的开关管没有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