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大致有人机界面PLC变频器,还有变频电机。其中有变频器有放。牵引。和收线3个,对应控制3个电机。就是镀铜防锈那一段。流程图,梯形图,程序指令都可以。

网友A:
    网络上有类同的案例,好象是高校的老师写的。

网友B:
如果楼主是业内人士的话,按照产品的生产流程和设备生产过程的要求,可以自行研制和调试出合格的程序出来。

网友C:
就是控制变频器,工艺简单,随便写个程序调试一下就可以用,要什么例程打鬼!

网友D:
滑拉还是直进式

网友E:
楼主说的是怎么样的?我做过漆包线的生产程序,它放线是一个电机,牵引过度是一个电机,首收线是一个电机,三都是变频器控制。放线最慢,牵引居中,收线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