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按下启动按钮后接触器不停吸合,释放。但是拆掉电机线后接触器就能正常吸合了。拆掉电机接线盒里的三相线,我量出电压都是380.那应该证明控制线路和主线路都没有问题。现在我怀疑是接电机后启动压降大,造成接触器线圈电压不够,导致不停的吸合释放,或是接触器有问题,大家认为呢?

网友A:
有没有热继电器?有没有保护?控制电源有没有通过变压器隔离

网友B:
应当是电机起动时压降较大,可查一下线径等。

网友C:
接触器线圈电压是不是对的,220、380

网友D:
可能1 变压器小 2 线径细 3传输距离远 4交流接触器毛病 5接线松动。

网友E:
原来是正常的话,查电源有无虚接或负载加重引起的。

网友F:
接触器不停地吸合释放,那么就是线圈的吸力不够,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线圈的电压过低,其可能原因有接线接触不良和电机启动压降过大原因。

网友G:
查看下接触器控制回路是否有保护 不停通断

网友H:
如果电压被拉下,接触器释放后,辅助点也断开,自锁解除,不应该再次吸合。再查查

网友I:
    上图看看。
    按下启动按钮后,一直按着还是放开?
    我经历过相近的案例。

网友J:
呵呵,不要怀疑电源的容量,会连一个马达和接触器也带不起的话,更不用说整个车间的用电设备了。
更何况电源电压的降低升高是一条平稳下降或者回升的正弦波弧线,没见过是脉冲式的。
接触器不断的弹跳,不是硬件有问题,就是接线或者触点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呵呵,不要怀疑电源的容量,会连一个马达和接触器也带不起的话,更不用说整个车间的用电设备了。
更何况电源电压的降低升高是一条平稳下降或者回升的正弦波弧线,没见过是脉冲式的。
接触器不断的弹跳,不是硬件有问题,就是接线或者触点有问题。
说的极是,上次我们有台粉碎机怎么也不能启动,量线圈也有电压,最后发现有根零线接触不好,加固又好了

网友I:
      楼主:
         是新机器还是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老机器?

网友L:
把电机再接回去试试

网友M:
同意3楼看法

网友N:
看看你的控制线路与主电路关系对不对

网友O: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P:
我以前遇到的问题:250KW电机的星——角启动柜,启动时正常,转角时接触器全部释放了!将负载摘掉,空试星角柜,却又正常了!!接上负载,故障依旧??!!于是又将负载摘掉,单试星角柜,嗨!……又正常了,没办法只能……盲目的干点活,于是就紧柜内的接线螺丝,却发现有的螺丝很松,紧完后,从新试,一切正常了!!!

网友Q:
   一次回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在二次回路供电连接点之前,因为接触器吸合马山拉低电压,接触器释放,释放后有恢复电压又吸合,如此循环才造成此现象,电机拆了就能正常吸合。不是什么奇怪现象,仔细一想就能明白。

网友R:
试过一次控制线路串了接触器的常闭触头,导致不听吸合

网友S:
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是不是压降的厉害,就是启动的时候按着启动按钮别放一直到电机启动完成在放开。要是还响就不是电压的问题。反之......

网友T:
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接触器啊,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U:
同意以上各位的分析

网友E:
查这种故障,实际上只要在操作时,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线圈的电压就可顺藤摸瓜检查下去了

网友V:
4楼说的经典!

网友W:
我觉得肯定控制回路的线松了。。。

网友X:
有故障点,查

网友Y:
建议查控制线路是否正确。照道理按钮松开后,接触器是不能自动吸合的。不知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