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出个招

楼主(2014-06-06):
我想把PLC里边的X0-X7的状态 比如X0 为闭合 为1 其他全为0  我怎么把0000 0001这组数据放到寄存器D0中呢 他们的状态是会变的 我的意思是 怎么把 X0-X7 实时的状态存到D0寄存器中

网友A:
MOV K2X0 D0

网友B:
呵呵;K2X0就代表X0~X7的8位二进制数;

网友C:
呵呵,当PLC的CPU处理器执行一条程序指令的时候,不是执行一次就万事大吉,回去睡觉了,而是永远的不断刷新不断的执行。

网友D:
1楼完全正确,但是传送前面点用x0-x7并联驱动,我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只想把X0写入D0那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