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急求一个用plc控制xy工作台用插补法画圆的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选择个带有圆弧插补功能的PLC或是模块就好做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PLC,哪个系列的,说清楚

网友C:
呵呵;
先选定具体圆弧插补功能的PLC,或PLC扩展有圆弧插补功能的定位模块;
没有这个硬件,你还说什么;

网友D(2014-09-27):
运动控制卡就好了 现在运动控制卡又便宜又好用 指令又简单,随便你画圆弧 画椭圆

网友E(2015-03-01):
回复 网友C:
PLC不知道,单片机倒是做过纯软件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