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半个月前,在一工厂修数控机床,捡回来三个坏掉的变频器一个是天宇(阿尔法)5.5千瓦、一个是汇川MD300T 3.7千瓦、还有一个是MD320T  5.5千瓦的。两台5.5的早就搞好了,3.7的这台损坏严重,前两天空闲“搞好”了。但是有个问题:运行时电机一转一停,转速上不去,变频器则显示在零点几上下波动。有时震动几下后能正常运行,有时不能。如果把加速时间调长,会观察到在启动时一转一停的震动几下后正常加速;将加速时间改在1秒钟内,基本能正常运行。换了CPU侧板没有效果。想请各位大侠支支招!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驱动板某部分故障检测电路误判断引起的降频保护!

网友B:
驱动电路还有问题,仔细检查!加速时间60秒的话,启动卡顿了一下再正常加速,说明驱动部分嗲路还有问题!

楼主:
这个变频器驱动用的是8脚光耦3150,故障检测是在U.V两相串毫欧级电阻再通过两块7840、TL082向控制板传输信号的。感觉像降频,但是7840和082都换新的了。是不是有某相驱动带载能力不足造成的抖动呀?

网友C:
恢复出厂值试试或者看看是不是V/F模式

楼主:
恢复出厂值,还一样。有时间还要认真搞!

网友D(2014-09-30):
复位重新设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