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上电,用表测量了一下大滤波电容,没有300多的电压,只显示不到毫安级的电压,正反向测量整流块D2SBA,达兆欧级,判断已经损坏。保险不知道有人动过没,保险是好的。怕更换后故障扩大,特来论坛求高人。其他元件无异常颜色。有集成电路MA1050.变压器,二极管,电阻等测量无异常。

网友A:
先确认整流后级电路无故障,再更换整流桥,串入灯泡后试机,就可排除故障,.
这种情况一般都 会损坏电源集成或开关管,保险可能换过.

网友B:
呵呵,不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吗。
楼主之前没有任何的维修经验吗,感觉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
检查前级的功率元件,整流管,开关管,驱动开关管的集成块,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放心通电。

网友C:
整流桥坏了,电容量出300v就要命了。

网友D:
通电后测量滤波电容两端没有电压,保险又是好的,这只能说明电源可能没有真正到达开关电源或整流桥开路,你可以先测量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有无电压。

网友E:
楼主你这照相机实在是不行。。

网友F:
会不会压敏电阻有问题了啊

网友G:
那直接换整流桥了  记得串电灯泡啊

网友H:
交流变直流这一路不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回复下结果。今天用四个二极管IN4007代替了原来的1.5A整流桥,又在电源上串接了220V灯泡,先试验了下开关电源,发现灯泡亮了一下又灭了,重新通电还是先亮后灭。用表测量了输出,发现有一路+24V没有输出,但有—24v输出,另两组正常有5V和+24v输出,是不是那组+24v本来就没有还是依靠这边+24v输出代替?简单讲就是7脚输出,这边三个一组(-24,0,+24,),那边四个一组(+24,0,+5,0)。然后表测量负载有没短路的,发现没有,带负载通电,plc电源灯已亮,有几个输入点也量了。测量了下电池电压,只有几十毫伏,时间太久,不知道里面程序还有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那个灯泡可以卸掉吗?会不会卸掉后又短路或过载把保险和整流部分又咔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烦请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