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一怪事电机转子移位

楼主(2014-06-06):
干了这么多年见到第一次转子移位40MM

网友A:
质量问题吧!

网友B:
轴向串动?

网友C:
电机是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D:
很正常啦!我们有个225KW的进口电机还发生这样的事来!!

网友E:
呵呵,少见多怪呀。
以前我们的马达偶尔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使用时间长久后马达转轴和硅钢片之间松动造成的。
解决方法就是将转轴与钢片的套接部位打上毛刺,让其塞得更紧。

网友F:
转定子还不打架呀

网友G:
看样子像是电机扫膛造成的,估计电机端盖不行了。

网友H:
矽钢片与轴之间松了

网友I:
时间长了总有窜动

网友J:
关键是看时间长短

楼主:
台湾东明电机用了近20年了,拆出后要用10吨千斤顶才压回位

网友K:
分析原因:
1.电机使用在过载情况下,超出电机的设计理论值会出现这种现象。
2.轴与转子之间的配合加工不合格,理论上过盈配合,用压力机压入,在额定扭矩的范围内不会出现此类状况。

网友L:
这应该是热套吧

网友M:
行车吊机主马达经常会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