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NEXT

楼主(2014-06-07):
针对三菱PLC一个指令求教,
F0R K100
NEXT

1.是指只在一个扫描周期执行100次,就不执行了?
2.还是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100次?

网友A:
看触发条件

网友B:
用PLC试验了一下,在执行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当执行到FOR这个地方的时候,连续执行100次FOR----NEXT之间的程序,然后再执行之后的程序,这个可以算一个周期;
如果下个周期条件还是满足,同样会再执行100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当程序扫描到FOR K100 然后就执行100次FOR K100和NEXT之间的程序,在执行NEXT下面的程序,当全部程序执行完,下一个扫描周期开始又扫描到FOR K100 在执行100次 然后在执行NXET下面的程序。

网友B:
上面的理解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