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7):
    如题,装了驱动程序,PLC与电脑连不上。
    查了一下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串口为COM5,这个口可以改成COM1,2,3,4吗?

网友A:
设置问题,再仔细看看。

网友B:
可以改的

网友C:
我也正准备买一根这样的线呢 看看楼主能不能搞好

网友D:
这没关系啊,你PLC的COM设置成一样就行了

楼主:
我的PLC设置画面只有COM1,COM2,COM3,COM4,没有COM5

楼主:
 我用的是FXGP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准备买一根这样的线呢 看看楼主能不能搞好
   用Z-TEK加SC09可以.

网友E:
那是说明你驱动没安装好……

楼主:
    改用GPPW软件后,现在可以联机下载程序啦.
    可能FXGPWIN太老.

网友F:
呵呵;不是软件老,而是你买的是低廉的那种电缆;只能在GPPW下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是软件老,而是你买的是低廉的那种电缆;只能在GPPW下通讯;
   FXGPWIN的软件不应有几人还在用,2003年,我用的SW7D5C-GPPW-CL现在用的也不多了.

网友G:
FXGPWIN的软件有版本号的,要往高版本号选择,记得用过的是3.3

网友F:
呵呵;是电缆里芯片的原因,与FXGPWIN是V3.0还是V3。3无关;

网友H:
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号高级设置项中可以改端口号。

网友I:
可以修改串口号,你改完再试下。

网友J:
可以更改端口的

网友K:
自制的编程线,没发现什么问题,应给是设置的问题,如线没问题改下com口就可以了。

网友L:
自制的编程线,都没什么问题,应给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改用GPPW软件,已经连通,可以上下载,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M:
回复 楼主:
换一个usb的插口试试看  是COM?  改成对应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