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7):
我用了4个AO(AO1 AO2 AO3 AO4),想问一下地址一定得从AQW0开始然后AQW2 AQW4 AQW6吗?我看到的是AQW0 AQW4 AQW10 AQW12?那到底AQW0 AQW4 AQW10 AQW12分别对应的是哪个AO(AO1 AO2 AO3 AO4)呢?

网友A:
200必须按照顺序来,第一个模块的第一个通道就是AQW0,第二通道AQW2,以此类推。其他的I、Q都是一样。从300开始可以自定义地址。某些国产兼容模块,例如深圳合信的某款产品,由于扩展的通道较多,超过了西门子的自定义地址数量,就采用了某些V区寄存器,具体是哪个寄存器就要看他的手册。

网友B: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和输入通道数目,以固定的递增顺序向后排地址。 例如: AIW0、AIW2、AIW4、AIW6、AIW8等。

对于EM231 RTD(热电阻)两通道输入模块,不再占用空的通道,后面的模拟量输入点是紧接着排地址的。

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此类推。
注意: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 7-Micro/WIN中的菜单“PLC > 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网友C:
呵呵;如果你的PLC主不是XP型,没有自带模拟量的话,从AQW0  AQW2 AQW4一直向后排就行了;
如果有EM235,这个只有一路输出,但下一个模块也要按双数的往后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