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7):
好好地用着的,突然出现故障,故障代码CF3
查手册,提示驱动器侦测线路异常,有修过的吗?VFD-M系列的。
还没有修过变频器,一直感觉修这东西挺神秘,不知道自己能否修?
因为已经过保了,另外自己也想锻炼下,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呵呵;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
台达VFD-M系列

网友C:
台达的常见故障,网上查查很多的。检测故障。

网友D:
请楼主看清楚的位置或是否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真没有注意,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E:
对应的换传感器试试

网友F:
 维修起来方便吗 ?

网友G(2014-09-03):
我这里有个VFD075E变频器 故障应该和你的差不多  还没拆开呢?台达变频器不好拆?对维修感觉有难度?求指教

网友H:
有处理过台达CF3故障。碰到的是霍尔传感器问题。通电用万用表测量霍尔的引脚。从左到右依次测量。1脚是公共端,2脚是信号端,3-4脚是供电端,+/- 15V.信号端正常的电压是MV级的,如量到信号端有V级电压,那么把它换了看看。

网友I:
M系列的通病,换相应相的电流传感

网友J:
变频器多大

网友K(2021-03-21):
这种故障巨多,cf3,GFF,H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