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7):
为什么我的威伦TK6070在窗口10 可以输入中文,在窗口11无法输入中文

网友A:
字体选择问题

网友B:
用中文版的,不行再下载一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文版的,不行再下载一个版本试试

是不能输入文本,连英文都不行,

网友C:
重装或者换个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