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4-06-07):
请问各位前辈接近开关能否直接控制电磁阀,无需自锁,如果可以请前辈画个接线图。谢谢!

网友A:
接近开关控制中继,中继再控制电磁阀。

网友B:
      接近开关能否直接控制电磁阀?
      如果是液压电磁阀,驱动电流差得太多,必须不能用.

网友B:
    下面以狮威(LIONPOWER)接近开关举例:
LIONPOWER接近开关介绍
一、SN04-N,SN04-P(应用最广)1.型号含义:SN---表示方形,04---表示感应距离4mm, N---表示输出是NPN型,P---表示PNP型。
二、TL-Q5MC1/TLQM5B1。TL-Q5MC1为NPN型,TLQM5B1为PNP型。方形,感应距离5mm.
三、PL-05N/PL-05P感应距离5mm, PL-05N是NPN型,PL-05P是PNP型。
四、W-05N/W-05P扁形,上(侧)面感应,感应距离5mm
五、LP-8N2C/LP-8P2C圆柱形,直径8mm,感应距离2mm.
六、LP-12N4C/LP-12P4C圆柱形,直径12mm,感应距离4mm
七、LP-18N8C/LP-18P8C圆柱形,直径18mm,感应距离8mm.以上是直流三线电感式接近开关,供电为DC10~30v,均有NPN和PNP两种输出。标准导线长度是1.5米。负载能力:阻性负载≦100mA,感性负载≦50mA.
   注意:国产普通气动用电磁阀的线圈电流约为200毫安,接近开关的输出电流能力是不够的.
通用的做法如1楼朋友所说.

楼主:
请问接近开关的3条线要怎么接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两根是电源线,一根是信号线。

网友D:
小功率的一般可以的,以常用的DC24V,最大输出电流200MA,你的电磁阀功率不能超过5W

网友E:
最好是接近开关控制中继,继电器控制电磁阀,这样稳定!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具体的实际应用,我是没有见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具体的实际应用,我是没有见过的
   大家都不用,说明该方案有缺陷.

网友G:
应该加继电器

网友H:
我见过的都加的继电器的。

网友I:
最好是接近开关控制中继

网友J:
接近开关的驱动电流多大?100ma,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多大?24VDC电磁阀的工作电流1.5A左右,你说接近开关能直接驱动电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