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75KW

楼主(2014-06-07):
汇川变频器75KW.上电显示HC接触器会吸合.关电后显示正常.拆下驱动板独立供电显示正常.求解

网友A:
可能是霍尔坏了

网友B:
是吗?呵呵。哪个霍尔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那么几个霍尔,轮流拔掉在上电试机,不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