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7):
高速正反转的场所(以普通4极三相电机为例,往复周期为10HZ,旋转角度为45度~100度,显然普通三相电机很难做到)
用步进电机,达到4HZ往复频率时有换向错误问题,抖动厉害问题,失步很严重
伺服电机暂时不考虑,还有其他什么电机可以使用呢?

网友A:
增加机械变速, 也就是说电机转速低, 但是通过机械变速之后, 达到高速,, 如果负载很轻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如果说你的负载很小的话 步进电机应该是可以的

实在不行可以试试电机+机械的方法实现 比如凸轮机构,电机只要往一个方向带动凸轮,自然会产生一个摆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凸轮不行的,速度往复运动过程时匀速,换向时瞬间反向达到规定速度,凸轮机构适合低俗往复运动,凸轮实际是个心型,高速时已经不适用。

网友C:
呵呵;伺服不考虑可就麻烦了;

网友D:
三楼的凸轮图做得很好看。不过这种不适用于连续的往复运动,这种是内燃机的进排气门,柴油机的供油泵等定时机构。
如果把那个凸轮点放在在圆的中间就不一样了,做成曲柄机构,这样就可以基本上达到匀速运动。不过完全的匀速是没有的,在二端的速度会最低,就算是步进伺服用丝杆拖动也是一样的二端速度最低。
下图是一个偏心往复机构,往复行程可调,这是我做的一种机器上安装很成功的东西,动力采用普通电机加减速机,加变频器,其它的就自己可以想想怎么做了。

网友E:
都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另外想问楼主为什么不考虑伺服?

网友F:
用伺服驱动器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G:
伺服也不贵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台机器100锭的话,你要用100个伺服啊,价钱是一方面,实际也没有人这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吴版,考虑看看,人家说速度、工艺到了一定程度,又要回到纯机械机构,这个问题也大概如此吧

网友D:
搞电的,都以为电控步进伺服是万能的,所以才会想到用电机来实现正反转。

网友H:
还得从机械结构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