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7):
需要设计一个PROFIBUS-DP 通信网络,S7-300PLC为主站,s7-200PLC做从站。编写s7-200PLC时,可不可以用通信中断。。。我编程用了通信中断,是想着200PLC接收到数据时引发中断,可是老师说200PLC连入PROFIBUS-DP 网络后通信口一直开着,就不能用通信中断了,否则会一直引发中断。。。。。求各位大神予以指导。。

网友A:
S7-200PLC接入profiBUS-DP网络需要加装EM277DP通信模块,作为DP从站,S7-200侧不需要编程也不用通信口,主站会对它发起访问,EM277只负责接收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接收到数据之后的操作呢?就比如控制变频器,200会接收一些参数啊,启停控制命令等数据,能不能用通信中断,,来触发接收到数据之后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PLC接入profiBUS-DP网络需要加装EM277DP通信模块,作为DP从站,S7-200侧不需要编程也不用通信口,主站会对它发起访问,EM277只负责接收数据!
那接收到数据之后的操作呢?就比如控制变频器,200会接收一些参数啊,启停控制命令等数据,能不能用通信中断,,来触发接收到数据之后的操作,。。。

网友A:
EM277不能作为DP主站使用,而只能作为DP从站!因此你如果想用200控制变频器,可以用modbus,西门子的变频器你也可以用USS,至于说200收到控制命令后怎么做,那就好办了,可以用比较呀,也不至于在乎PLC扫描时间的这几毫秒吧!

网友B:
不能自己做通讯中断!可以做快些的定时中断,以快速检查是否需要做你所说的操作,这样可做到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