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4-20mA输出

楼主(2014-06-07):
请问,深圳正炫EM303A 11KW变频器输出4-20mA信号给DCS,如何设置

网友A:
在说明书上看看电流电压输出的端子应当可根据跳线或拔码开关来设置的。

网友B:
 一般是变频器手册上有这个输出跳线设置 的吧 ?

网友C:
要自定义 输出端子的

网友D:
输出端子,GND,IF,地,输出,手册见50页是该端子的设置参数

网友C:
是要定义F2-16这个参数的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