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楼主(2014-06-08):
因为水泵数量多,9台泵,用200的PLC来控制水泵,3台为一组,一组运行一定时间后自动切换到下一组工作,时间短还知道怎么写,但运行时间都要15天到30天后在切换,就不知道怎么写了,请求大侠帮忙解说下,有图例解说最后。谢谢。

网友A:
时间继电器叠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水泵数量多,9台泵,用200的PLC来控制水泵,3台为一组,一组运行一定时间后自动切换到下一组工作,时间短还知道怎么写,但运行时间都要15天到30天后在切换,就不知道怎么写了,请求大侠帮忙解说下,有图例解说最后。谢谢。

秒脉冲累加后比较,例如,86400秒就是一天,使用双字秒脉冲累加大概可以定时49天,使用分钟的话………………

网友C:
呵呵;记得用断电保持型的,否则你敢保证你的PLC十多天里不会断电过;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解答,但好像还是没有理解过来,得再次麻烦大侠们了。

网友D:
就用时间计时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