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8):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我想在触摸屏上面输入1(圈),然后PLC输出648个脉冲刚好是一圈,之间该怎么转换,我用的是步科的070触摸屏,三菱FX2N 40T PLC

网友A:
假设 圈数的寄存器为D100

那么在PLC中编程为  DMUL D100 K648 D200

之后用PLSY 输出D200的脉冲数就可以了

网友B:
FX2N 40T,这是型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FX2N 40MT国产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D100的数据乘以648这个数然后保存在D200,然后指令再读取D200里的数据去控制步进电机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们的指教,这个问题我用MUL  D200  K倍数  D201 解决了

网友C:
不太好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