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8):
这是一个铜膜卷料机送料机构,用的是光电对射和时间继电器延时接通控制送料。控制电机的是两个新的交流接触器,线路按照正常正反转互锁电路接线。交流接触器大概10S吸合一次。关键就是有时候光电自动送料时电机会突然反转,看了突然反转后一直是控制正转的那个接触器在吸合。测了电压和电流也比较稳定,而且厂里其他电机都没这问题,可能是其他电机不用频繁切换正反转,有的频繁切换正反转的直接变频器驱动。

网友A:
也就是说控制正转的接触器吸合电机却是反转的???
很奇怪啊。。。。

网友B:
呵呵,维修设备的时候,故障大体分为机械故障和电气控制系统故障。
楼主提供的设备故障信息有限,我们只能瞎猜了。
在电气控制系统正常的情况下(包括马达的线圈),就得检查整个设备的机械控制。
所以说,一套设备,想要对故障手到擒来,不是那么简单的,这对维修工的机电一体化知识程度都是有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械非常简单,就是减速机和电机是一体的400W的电机,然后减速机那端联接一根轴,轴上放着一卷10KG左右铜膜,至于电机相间电阻11欧姆,对地绝缘电阻都无穷大,运行时各相电流1.2A。如果说电气控制有问题那么就不是偶尔才出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怀疑是不是交流接触器不能频繁动作,现在温度也高了   怀疑触点吸合有问题了

网友C:
电机速度是不是太快,造成不能发转?

网友D:
可能是电机缺相造成的,行车上遇到过

网友E:
    换新的接触器看看.

网友F:
电机缺相时磁场会错乱,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