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显示问题

楼主(2014-06-08):
西门子 SMART 1000 IE屏,我用来显示条码字串符,条码是13位数,但后面的四位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如条码号:6943297600123
但是后面的 0123无法显示,PLC里面是完整的
其它条码也是后面的四位无法显示出来
屏里的数据位数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窗口不够宽

网友B(2014-07-29):
这么长的数,您定义成什么类型了,在屏里
应该是字符串属性吧,如果一次显示不下,您可以用两个窗口吧,拼接
那天我装了winccflexible 再试试

楼主:
己经找到解决办法了。
如:数据起始地址为VB700.那么这数据的连续12个地址都是相关的字符串。如条码的数字为:61234567890AB
监控数据为:VB700=61234567890AB;VB701=1234567890AB 6 ;VB702= 234567890AB 6 ;VB703=34567890AB 6.。。。。。以此类推就是。
我现在要显示出来的12位码显示为:VB700=612345678  VB710=90AB 6 .
在显示屏上就二个数据显示框拼接起来就可以了。数据字串符显示位数要设定为11位才。把VB700显示位置向右对齐,把VB710显示位置向左对齐,这样拼接出来,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接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