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8):
电动机的启动及过欠压保护的认识和技巧

大家知道,

1、电器、电机都有自己额定电压的,超出这个电压,会直接损坏或异常慢性损坏(埋下隐患);

2、一般电机正常工作电压为170-245V;

3、由于各种原因,电压不能稳定在正常工作范围内,频繁出现过压、欠压、甚至超压,已经见惯不怪了;

所以,人们就想到了各种保护器,并实际应用,防范于未然,好,问题来了:

不用保护器,只有电压在170-245V内工作是正常的,电压过低、过高,继续工作,都是会烧坏电机的;

使用保护器,就会发现,电压在190V左右时,都不能启动电机,启动时的电压会低于170V使保护器跳闸保护;

原因是:由于变压器的容量大小、电线粗细、线路距离等造成电压降的不同所致;

总之,

使用保护器,电压在允许范围内,电机不一定能启动使用,影响正常生活;

不使用保护器又怕电机烧坏;

技巧,

就是修改一下,电机启动功能保护器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在>170V时正常启动,<170V时跳闸保护。

楼主:
方法是:按F键就可以直接自行更改,很简单。

网友A:
看着有点乱!

楼主:
就是电机启动时的电压降太大,

导致过压欠压保护器的欠压保护而无法启动,

这是实际应用中伤脑筋的一件事,

网友B:
什么产品

楼主:
实际经验:

如果,用电离变压器较远,电线比较细,电压偏低,而又有使用电机等大功率电器;

那么,在配置超压、过压、欠压保护器时,要特别注意是否带电机启动功能;

否则,在实际应用中是伤脑筋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