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0-GM替换问题

楼主(2014-06-08):
请教各位:
  现有一台折弯机,定位模块FX20-GM坏了,需要替换。
去买的时候却说时停产没有卖了。
  想问一下现在更新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呵呵;FX-20GM,你主机是FX2系列的?
换的话要连主机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起换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FX系列的PLC,没有其它办法吗?
或者是如果一起换,要换成什么型号?

网友B:
重新选型换国产的,程序也从来。

网友A:
呵呵;如果是FX2主机,那么你最少也用了十多年了;
主机换FX3U系列的;
定位模块FX2N-20GM;

楼主:
呵呵,是十五年前的小松折弯机

网友C:
直接替换不一定好用
程序 硬件接线要看看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