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8):
急求变压器停送、电操作步骤,操作票怎么填写?

网友A:
好像可以参考“电业安全操作规程”,具体文本不了解;
另,不知“高压电工证”的培训资料中有不有。

网友B:
找出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这要看图才好写,也要有具体的条件.

网友D:
操作步骤要根据实际配套的开关设备写,最简单的仅有跌落开关,复杂点的有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等。
总体来讲,停电是先停低压用电设备、低压配电柜、高压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等,送电顺序相反。

网友E:
结合本司的实际配置,按照安规操作即可!

网友F:
把票传上来看看

网友G:
 这个还真是没有太注意呢,可能我这边的 功率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