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楼主(2014-06-09):
大家好!
  给别人做除尘设备,要求电控箱要留有DCS接口,以前没接触DCS?不明白要怎么做,是不是要有一个转换模块。请求帮忙。谢谢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B:
呵呵,你不问问你的客户,准备连接什么公司什么厂家制作的DCS控制系统?
不过好像DCS控制系统可以连接的接口非常广泛,楼主可以用PLC控制除尘系统,然后加装以太网模块。

网友C:
这个就是一个数据通讯接口,作为PLC的控制柜你预留了RS485或者网线接口即可实现。

网友D:
得找甲方沟通要什么信号,一般来说要求预留DCS或PLC接口,指的是就地/远程、运行反馈、故障反馈等干接点信号以及预留DCS对设备的启停接口,也有的会要求提供模拟量信号接口,跟甲方或设计方技术沟通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D:
个人认为,要求提供通讯对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E:
你的设备电控箱里有什么东西,比如变频,测温度,测压力,有PLC?

网友F:
五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