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各位师傅:这东西怎么搞?(20140612)

楼主(2014-06-09):
这是用来做酒吧小台灯灯罩用的。材料是0.5mm厚的铁皮。长300mm宽100mm。是用冲床一次冲压裁切出来的。用夹具弯成圆形后氩焊焊接。然后修饰电镀。
目前是用人手焊接的。速度太慢了!现在我想改用步进电机进行自动烧焊。不知怎么做才好啊!请教师傅们指点些高招。说明下:1、由于铁板是由冲床定长随意冲压,所以每个接口都不能确定是一致的。2、铁板上的花纹有很多款。3、要求空缺的地方停止烧焊。

网友A:
冲压或铸造。

网友B:
东西不多的话直接用手动的就行 了

网友C:
有停顿的地方较多,自动焊困难。

网友D:
呵呵,楼主真牛,想自己研制自动烧焊设备。
自动烧焊设备,又能按照工艺随便进行编程,而且是大批量的自动烧焊,简单一点的说,就像是汽车制造工厂里面的机器人自动烧焊了。
其实也可以自己制作简单的自动烧焊设备,做个平面坐标系统,也就是X轴和Y轴,至于空格的地方,用激光传感器,或者焊接方式为点焊。
不过要是像二氧化碳焊机式的送丝焊的话,更麻烦。
估计一整套系统研制下来,没有几万块是搞不定的,老板能对你大大方方的花钱吗?

网友E:
这种东西市场上有的买啊

网友F:
批量少不合算

楼主:
就是量大呀。

楼主:
要是几万元能把这设备做出来,估计老板会欢喜的很。

网友D:
高精度往返运动,需要闭环伺服,而且伺服系统还要和焊接系统进行对接,如焊接失败,报警停机等等。
还有设备动作要随着原料尺寸变更,还得在电气控制系统上开发出工艺参数设定系统。
机械方面还要制作烧焊架,也就是存放焊接件于工作台的磨具,而且后面估计还得研制自动上料系统。
其实如果没有参照样板设备制作的话,没有相关的设备研制经验,靠自己想象和研制将是非常困难的。
不懂老板对没有把握的投资如何看待。

网友G:
冲床定定长冲压应该每次产品的外形和尺寸是一样的的啊?楼主是使用级进模冲压么

网友H:
步进电机驱动滑台跑直线焊接,设定总的材料宽度,焊接过程中遇到缺口自动熄火,但电机还是一直运动,越过缺口再次点火,用精密光电检测缺口就好了,肯定要有个气缸压紧焊缝。

网友I:
有停顿的地方短,不好焊

网友J:
这个好办的很。
找个模子,然后直接用冲压打下来就可以了,实在不行自己用锤头搞定。

网友J:
就是你焊接的好,还要抛光打磨,这个成本和时间打去了。

网友K:
用传感器检测焊缝,焊枪可固定,工件用电机(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或步进电机)控制进给,当工件到了焊枪处时开始焊接,当工件结束或遇缺口时停止焊接;

网友L:
激光焊接不错。你可以联系大族激光,可以看看他们的东东。话说我不是打广告哦!最近守了快一个月的激光机器了。全是大族的。说多了都是泪啊,有同行吗?出来教教我,交流交流你的维修维护经验啊!

楼主:
用什么焊那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怎么检测呀!

网友D:
检测焊接的空隙,关键是你采用什么焊接工艺。
比如说我采用焊条或者焊丝的工艺,就必须进行检测焊接空隙,因为焊条和焊丝要不断的送出去,如果没有焊接作业,就会导致焊条或者焊丝多送而超长。
但是如果我能采用激光焊接,或者氩弧焊接,这是没有使用焊接耗材的工艺,根本就不需要进行检测焊接空隙,因为没有焊接对象,就不会产生焊接结果。

网友M:
如果待焊边的共线度、清洁度都很好且无毛刺的话,可以偿试背气保护、无焊丝自熔焊,程序配方只要考虑不同件待焊件的焊缝总长度,而不必考虑其中有多少实段、多少空段,关键是待焊边的直线共线度,光洁度等

网友N:
表示很懂
西安西驰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焊接的空隙,关键是你采用什么焊接工艺。
比如说我采用焊条或者焊丝的工艺,就必须进行检测焊接空隙,因为焊条和焊丝要不断的送出去,如果没有焊接作业,就会导致焊条或者焊丝多送而超长。
但是如果我能采用激光焊接,或者氩弧焊接,这是没有使用焊接耗材的工艺,根本就不需要进行检测焊接空隙,因为没有焊接对象,就不会产生焊接结果。

错。现实跟理想总有些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冲床定定长冲压应该每次产品的外形和尺寸是一样的的啊?楼主是使用级进模冲压么

问题是开始切得位置时随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办的很。
找个模子,然后直接用冲压打下来就可以了,实在不行自己用锤头搞定。

不通。
我们只考虑按照客户的要求把机器做出来。
况且,你的这个思路根本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驱动滑台跑直线焊接,设定总的材料宽度,焊接过程中遇到缺口自动熄火,但电机还是一直运动,越过缺口再次点火,用精密光电检测缺口就好了,肯定要有个气缸压紧焊缝。
现实跟理想有差距。你说,该用什么传感器检测?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为什么呢?
我们的目的是实现这个样子的产品,至于过程可以各显其能么?
比如前一阵子说的,铅笔芯里钻孔,我们是否可以在一个微小孔的铅笔芯上切削到规定的厚度。

网友O:
氩弧焊可以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机械式探针结构的开关也许能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