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一台ABB ACS510 5.5KW变频器,原来的故障是炸模块(FP15R12KE3),处理完驱动电路并换上新模块后,不带电机运行变频器报A5031,后发现0107参数项只有407V,与实测520V的直流母线电压不相符,然后更换驱动板上的LM339、MC33074ADG运放,可还是不行,无法,只能来此求助。

网友A:
30kw的母线检测是电阻分压到插座,到CPU板的。

楼主:
现在已确定是主控板的故障了,可能要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