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三菱PLC程序进入子程序状态,子程序的M10通,主程序的M10通吗?求解答

网友A:
不一定,看情况.

网友B:
如果你的其它程序段没有驱动这个M10的话,子程序的M10接通,在其它地方使用这个触点就是通的,但要注意的是在调用这个子程序之前的一个扫描周期使用这个M10触点是前一次调用这个子程序序的M10的状态.

网友C:
触点是同步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