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最近想知道制动电阻工作时消耗的再生能量,遂用万用表测制动电阻两端电压变化,以期记录制动时间。却发现测得电压最高值仅为40-300V之间(多台设备),使用的是模拟表。
按此电压核算再生能量很低,但回想电路结构似乎又不对,IGBT管不太可能分去那么大功耗。
仔细想来,难道制动单元工作是脉冲方式?

网友A:
制动电阻是把多余的能量以热量散发出去。觉得测电流更靠谱。

网友B:
制动单元作用是泄放直流主回路上的多余功率。
直白的说,当直流主回路上的电压因为某些负载因惯性而反相发电,这个电能经逆变模块整流成直流电压叠加到直流主回路上,这样直流母线电压将高于安全值,如果不将这部分电能泄放掉的话,变频器会跳直流过压,而且对直流电压过高对变频器硬件也很危险。
制动单元作用是当直流电压高于制动单元设定的最高阀值时,制动IGBT就把制动电阻并入直流高压回路,高出的电压便被制动电阻消耗掉。
所以楼主在制动电阻2端量出的电压是直流电压,并且这个电压是受制动IGBT管来控制幅度。并且这个电压保持时间是短暂的。

网友C:
楼主不要用模拟表去测量制动电阻两端的电压,改用示波器,看看制动电阻两端电压的波形,你会有所发现。

第一,制动单元就是脉动工作,是开关工作状态。否则制动单元的功率器件受不了。这是变频器的一个常识知识,不仅是制动单元的功率器件,就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器件亦如此;

第二,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作用就是保持电机在发电状态,控制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恒定,不过流,所以,它吸收的发电能量就是电机的制动状态的能量。只要保持了直流母线电压稳定而不升高,就停止吸收发电电流了。这些控制都是自动完成的。无需人为干预。
+4

楼主:
首先比较认可3楼的说法。
探讨下,看网上一些制动单元电路图,并没有发现有脉冲形成电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母线电压高,制动单元动作,母线电压迅即下降,制动停,母线电压恢复,如果还高于保护值,制动再动作。
也就是说即使制动单元没有脉冲形成电路,但事实上造成制动过程是脉动的,这个制动频率和电压比较电路有关系。

但是如何通过制动电阻分析再生能量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谁有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想法是对的,但你用的示波器可以量600V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哎呀,由分压电阻或者霍尔电流传感器,都是可以的,主要是看到波形的状态就行了。想办法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不是吗?采用电阻分压最简单。

网友E:
制动方式跟汽车ABS制动有点相似

网友F:
参数设置能耗制动使能后,一旦能耗制动,能耗制动电阻2端的电压是脉动的。如西门子能耗制动,周期默认值为,制动电阻功耗满功率12秒,间隔240秒。。。。满载电压可能为直流820V-840V(对380V3相交流)。

网友G:
好帖!大家都发表了独到看法,都是有道理的。
制动电路的形式,据我所见,有以下两种:
1、由比较电路给出的制动信号,检测电压值高于设定值,即使制动电路投入工作。控制信号是稳定的开关信号,但实际制动动作,如上所述,可能会表现为“脉冲式”制动。
2、脉冲式制动。给出的控制信号为脉冲信号。更智能一点的,可能为PWM脉冲信号,电机反发电能量较高时,制动脉冲变宽。
因为制动主电路中,表现出直流脉冲式通断电压,所以无论用指针表或数字表,只能得到一个近似平均值电压。最好是用示波器测一下工作波形,可判断其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