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涡轮流量计特性曲线图的正确性!!

楼主(2014-06-09):
大家好,上面两个图,是涡轮流量计的特性曲线,一个是我拍的书上的,一个是我从网上截图的。怎么不一样啊?
不同处:上图标了“两个线性区”,下图标出“非线性区和线性区”。 求正解!!

网友A:
正解就是你从网上截的图,书上的可能是笔误少写了一个“非”字。因为在“高峰”特征范围内,也就是流体的流动状态由紊流变为层流的过渡区。只有过了过渡区叶轮的转速稳定了,流量线段就平直了。

楼主:
哦~~~ 按您的意思,截图中的“最小流量”是指表头开始显示流量值的流量。这个跟“使动流量”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我理解的"使动流量"是指流体克服阻力力矩使得叶轮开始转动的流量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知道对涡轮流量计是有测量范围要求的,即正常时应该工作在K-Q曲线的直线段,即上限流量的20-30%后。始动流量的定义是:能够测量出的最小流量但数值不准确;最小流量的定义是:能够保证准确测量的最小流量。从图中可见,只有过了非线性和线性的分界点后,其测量精度才够高。因此,一般将涡轮流量计的计量准确度分为两段,大多以上限流量的20%为分界流量点,在分界流量到最大流量为一段,如精度为1.5级的流量计此段的准确度为1.5%,而最小流量到分界流量的准确度为3%。你的理解也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么一说,小弟就豁然开朗了,呵呵~~~

网友B(2017-08-13):
有一个LEYC-100涡轮流量计,量程是20-200T/H,用于水处理系统流量测量,流量为,表显示7.5T/H,PLC显示8.5T/H,这样的误差看来是正常的了。

网友B:
是LWYC-100,前面错了,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