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我不太了解光栅这个东西,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本人刚开始出来做工控,找来资料看,讲的都太理论,难理解,它所说的位置精度测量是何意?

网友A:
光栅 是 长距离 的, 而光电开关,只是一个点 的对射 !

网友B:
光栅保护的距离比光电开关要大,不过光栅内的发光和受光都是有间距的,具体要看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C:
光栅测量距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请问,譬如有产品挡住光栅(跟光电一样)给出的也是一个开关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我不太懂它如何测距离的?可以稍微详细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差不多是相距1到2米之间

网友D:
呵呵;请把名称的全称说清楚了;
光栅尺,这个是测量距离的;
安全光栅,也叫安全光幕,则是利用光束来检测中间是否有物体存在,比如你经常坐的电梯;

网友C:
光栅尺明暗变化产生脉冲,由脉冲数算出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一说光栅尺,我就懂了,还举了个电梯的例子,到位,多谢师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

网友D:
电梯上那个是安全光幕,中间任一条光线被挡住的话,电梯门就不会关上;
这个现在机床等设备上用的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见多识广

网友E:
  安全光栅,也叫安全光幕,保护的是一片区域,范围比点大的多,开发过这个项目.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光栅给的一般是模拟量,光电式数字量。光栅测量位移,光电测量信号的有无。

网友G:
防护门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H:
光电开关可以作点检测,光栅可以作线检测,比较常见的是光幕,一般用在设备的操作防护上面,如冲压设备防止夹手;还有的光栅还可以测量物体的形状态,如测量特体的外形,可以组态测量数据的输出格式如用数字表示最小接通或断开光栅,最大接通或断开光栅;用BIN码表示光栅的通断情况等,还可以组态数据输出格式如通讯,模拟量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懂的真多,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安全光栅用于安全防护类的控制,那么,一般检测类的控制(不考虑保护人身设备等)也会用到安全光栅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安全光栅用于安全防护类的控制,那么,一般检测类的控制(不考虑保护人身设备等)也会用到安全光栅吗?
   既然说是安全光栅,则应用于人身设备等的保护.否则,应该换个名称,比如测量光栅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受教了

网友I:
光电开关今天买了一个,用于检测物体,开关量输出。做的一个小控制。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开关量

楼主:
回复 网友K: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自己买的啊。。。好有钱哦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自己买的啊。。。好有钱哦
我去,这也不贵,买了一个输入220V ac 或 24DC,输出 常开 常闭,欧姆龙的,距离可调才 75元,一般的PNP才3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I:
自己花钱,就是牛

网友I:
引用 楼主:
自己花钱,就是牛
花一点小钱,几天干完一个上万的小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做工程,大概要通晓点什么知识?求指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做工程,大概要通晓点什么知识?求指点
不是通晓点,要通宵很多,自己能做项目的话 电气 仪表 控制 软件 基本都要精通,一般毕业三四年干的好的话就可以自己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