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用松下FP0R控制三相混合步进电机,选用SH-30806驱动器,细分3000步/转,单脉冲模式,启动速度1000HZ,最高速度20000HZ。点一次按钮送料1CM,有进退两个按钮。
问题是,如果送料方向和上一次一样,定位准确;如果送料方向和上次相反就会少送大概2MM。

网友A:
先看下机械方面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去查是不是步进电机丢步

工作中碰到过一次,装配工把弹簧联轴器代替梅花联轴器用在步进电机和丝杠正反转上面,造成尺寸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构上是紧配的,不是电机空转的问题。

网友B:
 步进电机轴上连接什么传动机构?

网友C:
如果每次误差一样, 那么不一定是机械结构出问题,可能就是 脉冲发送和驱动器这块问题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使能功能造成的,

网友E:
正向准、反向少送“大概2mm”,一般来讲电气控制不会有意减少,如果减少,也会是固定的。首先考虑传动机构的反向间隙。

网友F:
断开机械驱动组件,步进马达单独运行试试,也可能是反向负载太大所致。

网友G:
是不是步进电机没选好呀,大了或是小了。都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ISUMI LX30 单周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直有使能信号,中间没有退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回复错了,没有其他传动机构了,紧配的轴套加棘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回复错了,没有其他传动机构了,紧配的轴套加棘轮
   正向,反向,继续反向,看最后一次是否偏差(2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