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星期五晚上6点多厂里的同事说剪板机校平机马达故障,去到一看空载启动控制器有时报代码8和6两个。打电话去问了代理商说是过流和过载。星期六、日我去考试去了。星期六叫了一个修变频器的人去看看,拆了出去换了两个光电耦合器。回来一试,故障没有消除。下午设备代理商拆走,直到今天下午过来安装,说换了一块板,问价得知3万8,从台湾寄过来的。什么板子?贵得离谱。关键装上去,没接马达试了下,还是报代码8。这下把剪切机的对调过来一试,说编码器坏了。现在编码器也拆走了。想问下坛子里师付。编码器有故障会报过流或是过载么?
这款软件有人用过没?
编码器。
拆了

网友A:
怪了不是还没有接马达吗

楼主:
只是启动伺服,没把马达UVW线没接上。按点动操作,也报代码8

网友B: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过流和过载的报警提示,是和传感器有关的呀,什么主板坏了,什么编码器坏了,借口真多。
不过公司掏钱维修,也跟着外面的人学学如何瞒天过海赚大钱。

网友C:
楼主是重工业金属加工吧,是钢厂还是铝厂

楼主:
回复 网友B:
美国瑞恩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钢厂

网友D:
都换一遍好了。

网友E:
伺服控制器就是贵,尤其是工艺板,蝎子粑粑独一份。当然贵了。要不你别买。都牛着呢。顺便说一下,如果编码器有问题,报过流故障是有可能的。因为装置里读到加速度不正常,就等于是过电流了,因为速度的微分是加速度,加速度建立在加速转矩基础上,加速度越大,加速转矩也越大,那么加速转矩与电机的电流成正比。所以就会立刻判断出电机过电流了。甭管真假,只要见着加速度不正常立马锁定停车报警。这是国外传动控制普遍使用的软件保护的一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K版的讲解。最终怎么回事,今晚8点钟过来安装编码器。届时再发最新进展情况。

网友F(2015-01-03):
处理过一次深圳汇川伺服报过载故障,最后查到是编码器线接错。

网友G:
台湾荣华的设备啊 有问题找我
这个驱动器是日本Reliance

网友H(2015-08-29):
借宝地一问,哪位大侠有瑞恩的资料,能无私下小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