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40光耦测试

楼主(2014-06-09):
如何在线测试A7840光耦的好坏呢

网友A:
做一个独立电源 如万用表电池串个电阻 直接供电到输入短 看输出的阻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B:
A7840是线性光藕,在线测试方法是:短接2、3脚,然后量6、7脚对地电压,如果供电电压为5V,则分别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