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SFC编程时遇上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各位师傅,在学习SFC编程时遇上这个问题,这段程序在仿真时能看到它正常的循环,写入PLC板后为Y0跳转到Y1后,Y1长吸合,不能循环、请教问题出在那?

网友A:
将19步T1并在M8002上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是板的问题,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B:
为什么我用1N的导入上述程序PLC上面error的指示灯就亮了呢,清除PLC内存就没事了,传其他程序没问题的

网友C(2014-08-20):
这个程序为什么 没有启动,停止按钮呀。。第19步为什么不是set s0而是s0呀。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set s0或 out s0是一样的在步进返回都是用 out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