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ABB变频器 ACS510 5kw和3kw的报接地 故障 和过流故障改怎么处理?有十几台都是这样

楼主:
大师 过来指导下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检查电机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是上电就报!还有现场温度很高

网友B:
你能不能多用几个字,把问题整明白了,再问,我讨厌只说一句话就想解决问题,你以为都是神仙啊?抽根签就知道怎么解决了啊?要是懒得打字,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花几千块请个会弄得人,我们尊重问题,但是我们更尊重我们的技术,

网友C(2019-02-25):
我这边现场也有同样的问题。现场环境温度比较高,电动机采用供电滑环供电,采用的ACS550变频器,不时的报过流和接地故障,开始以为是变频器的问题,换了新的变频器,问题依旧。电机工频运行工况良好。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