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55KW伺服电机换好编码器后出现啸叫!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伺服参数改下试试,位置增益……

网友B:
啸叫    和参数有关。设置一下参数吧。

网友C:
电机啸叫,先操作一下控制的“自由停车”。也就是把变频器断电,如果电机的啸叫声骤然停止,那是参数设置问题,如果啸叫声依旧,那是机械上的问题。比如电机的动平衡、联轴器的对中度偏差等等。用手触摸电机外壳,有震动感否?

网友D:
调整下增益,

网友E:
应该设定下增益参数看看

网友F:
先把响应参数调低些看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啸叫如果不进行处理的话会不会产生严重后果,或对设备产生损害?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55KW伺服电机换好编码器后出现啸叫!该怎么处理?
有这么大的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剪钢板的设备,我们这边有台机伺服电机200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