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大侠们有谁知道这个二极管的型号还有参数。这个二极管是SMC封装。能否告诉我这个的替代型号。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那上面用的,具体在电路的那部分?

网友B:
上面的标号看不清啊

网友C:
双向瞬态电压抑制器,可用1.5SMC100CA替代

网友D:
这个元件很少坏的

网友E:
哦?相当于过去用的压敏电阻吗?双向过电压抑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CPU 224 电源板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pj2299,还有别的西门子电源pj3209,pj1209都是并在24伏稳压集成块的输入端,不可能用100伏的(双向瞬态电压抑制器,可用1.5SMC100CA替代)我的是pj81,你的24伏稳压集成块是不是ts4141

网友A:
第一行不是型号第二行是fxm,它对应贴片1.5smc36a,普通引线1.5ke36a,是单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分析的不错。我这边是是开关电源芯片是TOP247FN。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样的,也有246

网友F:
一样的电源我的上面用的是PJ0499,也找不到替代的怎么为?手上有323U3D和412B34请问可以替代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不是型号第二行是fxm,它对应贴片1.5smc36a,普通引线1.5ke36a,是单向的
一样的电源我的上面用的是PJ0499,也找不到替代的?手上有323U3D和412B34请问可以替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不是型号第二行是fxm,它对应贴片1.5smc36a,普通引线1.5ke36a,是单向的
这位哥说的是对的,这个峰值保护管子,不装也可以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F:
1.5ke36a,是单向的,就是单向36伏的1.5KE36A 单向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你说的那两个号是什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