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9):
如题 我用的C0计4个数 结果记好之后我按停止按钮 再开第二遍的时候C0的输出口就一直亮着了 是不是第二次计数之前要复位这个C0啊
还有感谢 hwl123 兄热心讲解注释占很大地方的问题 是我的版本太低没有你说的那个功能选项 现在用了8.8几的版本 就解决了 谢谢啊 还有谢谢每一位帮忙的大叔大婶们

网友A:
复位是必须的

网友B:
要复位,8.86版的

网友C:
不复位怎么知道你还要不要重新计数呢,这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的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 谢谢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那计时器是不是不要复位

网友D:
正常的定时器不用复位,前面条件断开了,定时器的当前值就会清零,除非是累积定时器
计数器要做复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那一种定时器了,断电不保持的主不用,累积的或特殊的就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知道了 谢谢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嗨 学的时候没用心记啊 以后用到要注意区分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