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夏天为什么会出现冰!!!

楼主(2014-06-09):
格力空调,5匹的。室外机为什么会出现冰?另外谁有关于分体空调的资料分享一下!
这是什么?四通阀吗
压缩机
这是什么作用?
电路板

网友A:
这空调貌似要加制冷剂,四通阀是对的,下图是一个存液罐哦。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结冰不外乎2中情况,内机蒸发器很脏或者缺药水,你先检查内机的蒸发器看看脏的话清洗下就好了。

网友C:
格力电冰箱吗

网友D:
是不是佛多了

网友E:
我家的好像也这样啊

网友F:
长时间工作原因?

网友G:
压缩机该停没停
一般在蒸发器入口有结冰
蒸发器脏了,表现冷风不足
膨胀阀坏了

网友H:
1#楼正解

网友I:
基本上都说的有理
但是中间那个黑的应该是过滤器吧

网友J: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K:
楼主那个图纸是空调带的吗? 我也想要一份。

网友L:
可能是制冷剂不够了

网友M:
雪种不够

网友N:
内机滤网脏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K:
空调上边带的!都有!

网友P:
用压力表测下压力,应刻漏雪种了,或者是内机翅片太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