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0):
步骤是怎样的,需要连接什么,设置什么,拜托了

网友A:
看屏现在有的功能 DP MPI 以太网 都可以 看屏自身一般至少有MPI  在屏上设个地址就可以了 组态太选择联机方式

网友B:
连接里面新建连接,看你要的方式组态就OK

网友C:
1, 看你的屏是什么型号,有哪些连接方式
2, 在 HMI 软件中的连接里面新建连接,看你要的方式组态就OK
3,建议实物硬件连接接线就可以